双向二极管怎么测好坏?

楼主(2022-06-28):
双向二极管怎么测好坏?

网友:
    用万用表的R×10kΩ档测量双向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因其反向转折电压均大于20V,所以正、反向电阻应均为∞,否则说明已损坏。

网友:
    知道是12v的电源芯片   可是测量输出就是10.2v,所以才问问到底是啥原因,还是这个元件可以实现10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