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参数在射频电路中的问题理解?

楼主(2022-06-28):
S参数在射频电路中的问题理解?

网友:
S参数在射频电路中应用广泛,在射频电路中的地位,应该与低频中的电压电流定律一样重要。

网友:
阻抗匹配的过程当中,可以是从ZL匹配到Zo的共轭,也可以是从Zo匹配到ZL的共轭。两者是相同的过程。

网友:
    想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