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RTOS应用中节省功耗的方法吗?

楼主(2022-06-28):
你知道RTOS应用中节省功耗的方法吗?

网友:
reeRTOS商业版本OpenRTOS及安全版本SAFERTOS的提供商WHIS创建了一个基本应用程序,在RTOS的idle hook中添加了一条WFI指令,通过测量系统节省了超过37%的能耗。如果此RTOS解决方案部署在100万个处理器上,则节省的电量将相当于为165个英国家庭在同一时期供电所需的电量。

网友:
通过添加一行代码实现节能、环保的RTOS应用设计

网友:
在Cortex-M架构处理器中使用 RTOS 时,WHIS通过在空闲任务中使用等待中断 (WFI) 指令,使处理器能耗节约三分之一以上。

网友:
当使用基于优先级的抢先式RTOS时,只要没有用户任务需要调度,默认情况下RTOS会运行最低优先级的任务,通常是空闲任务。

网友:
    在控制完外设后进入休眠模式,外设工作的时候再被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