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是无线电短波通信?

楼主(2022-06-28):
    哪些是无线电短波通信?# z; c4 T0 e9 {4 L

网友:
    电视、调频广播、雷达探测、移动通信、军事通信。

网友:
    收音机,对讲机

网友:
    短波通信系统由发信机、发信天线、收信机、收信天线和各种终端设备组成。发信机前级和收信机现已全固态化、小型化。发信天线多采用宽带的同相水平,菱形或对数周期天线,收信天线还可使用鱼骨形和可调的环形天线阵。对讲机,收音机都是短波调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