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为什么我在cst中用探针探测超宽带天线的远场电场信号为0?

楼主(2022-06-28):
    我现在做一款超宽带天线500M——11.5G,我在CST中想探测得到它的远场电场,无论探针如何设置,探到的远场电场值都是0,而探测近场电场是有值的。拜托各位赐教了,谢谢!, V6 U6 p& N/ H1 i

网友:
    看下你的方向图的能量分布,还有一种方法,可以作为验证,将远场数据导出来,编程求解你需要地方的场分布,这个比较灵活

网友:
    是不是探针极化方向与辐射场极化方向垂直呢?发模型来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
    而且探针探到的整个远场频域上是有电场值的1-5V/m,就是在时域上探针探到的电场整个时间抽上恒为0V/m

网友:
    我观察加想了半天,只能给自己这么个解释:我发现近场频域的幅值在40到80V/m之间,而远场频域的幅值只有1到5V/m之间,因为远场值太小了,所以转换到时域就更小,以致计算机不能识别其小的程度,就给出0的结果了,不知大家认可我的这个说法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