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电压电流检测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2-06-28):
    常见的电压电流检测方法有哪些?

网友:
    电压检测比较简单,电压传感器并接在待测电压的线端就行。

网友:
    电流检测,实际上也依赖电压检测,再计算出电流。共有两种方法:
    1、互感检测法。互感检测法,一般用在高电压大电流场合(交流)。在互感电路中,当主绕组流过大小不同电流时,副绕组就感应出相应的高低不同的电压。将互绕组的电压数值读出,就可计算出流经主绕组的电流。
2、电阻检测法。电阻检测法,一般用于低电压小电流场合。利用电流流过电阻时,在电阻两端会产生相应的电压,将这个电压数值读出,就可计算出流经电阻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