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点击左键总是蹦出菜单?

楼主(2022-06-28):
Pspice点击左键总是蹦出菜单?

网友:
pspice点击左键总是蹦出菜单,可能是调错了。

网友:
网页里面有些java插件屏蔽了你的右键的功能——他是为了防复制。

网友:
多次打开类似页面会导致java程序出现运行错误,即使关了网页你鼠标也不能及时恢复,但重起一下电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