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整流电路能实现什么?

楼主(2022-06-28):
igbt整流电路能实现什么?

网友:
    IGBT是逆变电路,非整流电路,可以把直流电逆变成交流电。

网友:
    IGBT虽然经常用在逆变电路中用以直流电到交流电的转变。其实可以用于整流。只不过对于普通场合用IGBT整流性价比实在不高,一般整流均采用二极管或者可控硅。但是某些特定场合使用IGBT整流却是必须得。

网友:
    IGBT用于变频器中的整流电路不仅能实现“可控”整流,而且还可以实现能量回馈。

网友:
    由于整流和逆变均使用IGBT作为原件,在电动机处于被拖动状态时,可以通过变频器将这部分能量回馈至电网,更为节能也具有更多优点。这就是所谓的“四象限”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