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里面的animation怎么导出?

楼主(2022-06-28):
    看到有些人的paper或者ppt里面展示了从CST导出的动画(eg. avi或者gif),但是看了help好像都没有说道怎么导出animation,请高手指教。

网友:
    其实帮助文档里,有这个的帮助的,可能是你没有找到吧,我把操作作出来,直观的看看吧~~,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先查找帮助文档!

网友:
    起始角度和终点角度应翻译为起始相位和终止相位,实际上就是从起始相位到终止相位按照步长计算各个相位时的场分布图形然后按顺序播放成为动画形式

网友:
    什么都用上了vista,为什么我在vista中就装不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