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FPGA芯片?

楼主(2022-06-28):
FPGA没什么了解,想知道①选择FPGA芯片主要是选择什么呢?或者说注意些什么。
② 不同的FPGA芯片是实现特定的功能吗?(解决一类问题)设计不同类的东西要用不同的FPGA吗?还是说不存在选择特定的芯片解决特定的功能的问题。

网友:
    首先,了解Altera、Xilinx、Actel、Lattice、atmel这些公司的产品及特性,再根据设计要求来进行选择,

网友:
    你这个主要是用来传输,存储,通信,并没有很复杂算法的实现。所以只要算一下你大概要存多少数据。然后选择合适的fpga就行了。如果数据量很大,那选一块低端fpga,加片外存储器,ddr什么的。

网友:
    ① 选择FPGA芯片主要是看FPGA片上资源是否能够满足你的软件设计要求;还有就是成本,花了大笔钱买来的FPGA却只用掉一半都不到的资源就有点浪费,这种情况就可以把FPGA选的低端一些。还需要注意的是,芯片I/O支持的电平标准类型是否包含有你的电路设计类型;有可能用到的一些IP核,对你选择的FPGA芯片是否支持。
②FPGA是现场可编程逻辑器件,不存在不同的FPGA芯片实现特定的功能,这完全取决于开发者的程序编写。不同的FPGA区别即在于所支持的功能有多有少,资源有多有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