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静电释放电路到底该怎么设计?

楼主(2022-06-28):
无源静电释放电路到底该怎么设计?

网友:
可以看下网上无源静电消除器的参考设计。

网友:
很多无线静电手环就是尖端放电这个原理。

网友:
看过了,可惜没法理解其中的原理。特别是那个什么芯片,我感觉就是多此一举。我简单说下,在手环内侧接触人体的金属片上串接上一个1mΩ的电阻,在其末端串联一个电容,电容另外一端可以用尖端放电的方法对空气放电。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