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叠层中PP和芯板的厚度怎么确定?

楼主(2022-06-28):
请问PCB叠层中PP和芯板的厚度怎么确定?

网友:
你设计时决定,根据你的板厚,铜厚,阻抗,PP材料来决定。

网友:
這些不是由板廠來做的嗎?

网友:
由板厂来做,但是是根据我们设计的层叠参数来做的。如果你不给板厂这些参数,板厂只要按你的板厚做出板子来就行了,板厂哪里知道信号层离地层要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