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hspice的网表怎么生成。我有一个电路图,想用hspice仿真,请问网表怎么生成,是用...

楼主(2022-06-28):
hspice的网表怎么生成。我有一个电路图,想用hspice仿真,请问网表怎么生成,是用什么软件?

网友:
像这么简单的电路用手写就可以了(看看网表的基本写法就可以写出来了),保存成.sp格式的文件,如果想用软件的话,在pc上可以用workview、orcad等,如果在linux系统下,可以用cadence composer、laker adp等

网友:
应该不是用hspice仿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