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池保护板中IC,MOS具体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06-28):
手机电池保护板中IC,MOS具体作用是什么?

网友:
可以说保护板上的IC是检测电池的电压、电流的,如过电压,过电流,低压等,而MOS就相当于开关,保护IC+Mosfet可以实现的功能如下(四大保护)

网友:
手机电池保护板通常包括控制IC、MOS开关、JEPSUN捷比信精密电阻及辅助器件NTC、ID存储器、PCB等。其中控制IC,在一切正常的情况下控制MOS开关导通,使电芯与外电路沟通,而当电芯电压或回路电流超过规定值时,它立刻(数十毫秒)控制MOS开关关断,保护电芯的安全。
手机电池保护板对于手机电池来说是不可缺少的部件,起到保护手机电池的作用。因此手机电池保护板需要通过性能测试才能保证可靠性,测试中可用弹片微针模组连接,起到导通电流的作用,有利于测试的稳定进行和测试效率的提高,保障手机电池测试不受干扰。

网友:
保护板本身有两个作用,一是检测端输出可以让手机知道这个电池的类型,可者电池当前的温度情况,这两个作用前者是由一个固定阻值的电阻来实现的,而后者是由一个温敏电阻来实现的。第二个作用是,过充电保护,当外充电电路因故障无法准时在充满电时停止充电时,电池内部的保护板就起了这个作用,MOS管和IC就是一个电压检测和控制开关的作用。至于具体的IC型号和工作原理,引脚功能等,我也在网上查过了,没查到有用的信息,有的话到时再共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