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ARM926从AT91SAM9260BSP中分离出来呢?

楼主(2022-06-28):
类似与libcpu中的cortex-m3将ARM内核相关的代码从BSP目录中分离出来, 主要为:
startup_xxx.S

各个编译器对应的启动脚本,设置堆栈,第一级IRQ响应及中断结束时的thread切换。
修改中移除了内核之外的寄存器操作,将初次禁止中断、SRAM remap等移动到了BSP/platform的rt_low_level_init.c中,调用其rt_low_level_init函数前设置了SVC模式的stack。
针对各个编译器增加了rt_low_level_xxx.inc asm 头文件,用于用户定义各个CPU模式下的stack。

trap.c

主要把查询IRQ中断向量号和确认响应中断两个函数从trap.c 移动到了interrupt.c 同时增加interrupt.h用于声明这两个函数。
rt_uint32_t rt_hw_interrupt_get_active(rt_uint32_t fiq_irq, rt_uint32_t id);
void rt_hw_interrupt_ack(rt_uint32_t fiq_irq);

cpuport.c及mmu.c

增加iar的asm部分。

遇到的问题:

scons脚本中如何包含asm的include路径, 我暂时解决方案是直接在bsp顶层AFLAGS中加入’ -Iplatform’
原来libcpu/ARM926 thread切换的时候 会在stack中保存PC,LR, R12-R0,CPSR, SPSR, 但是参考libcpu/AM335x 则只保存PC,LR, R12-R0,SPSR,没有CPSR, 但是仿照修改的是时候会产生错误。
虽然iar/keil/gcc thread切换代码完全移植,但是只有keil下面的是稳定的,iar/gcc在运行60s左右都会自己重启。

网友:
如果重启的时间一样的话,检查一下看门狗。

网友:
github rebase 没用好,push的时候又把Grissiom的一个commit包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