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6.6怎么画mark点?

楼主(2022-06-28):
cadence 16.6怎么画mark点?要怎么做呢

网友:
    焊盘直径1mm,阻焊开窗2mm,参考附件!

网友:
    打开pad designer,制作一个焊盘,保存,空间够的话Soldermask区域一般设置为3比较好。

    打开allegro,制作一个mechanical。

    设置工作区域。

Layout->Pins,在Option的padstack中选择刚才新建的pad,选好后OK,放置到坐标原点或通过命令x 0 0,精确放置。

    create symbol,保存。

    打开需要添加mark点的brd文件,Place->manually,在advancde settings中勾选Library,在Placement List中选择Mechanical symbols,选择刚才创建的mark器件,OK放置。

一个最简陋的Mark点就做好放好了,可以直接用。

网友:
    再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