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版本不同打不开怎么办?

楼主(2022-06-28):
Pspice版本不同打不开怎么办?

网友:
可能 需要导入吧

网友:
    在台式的机子上打开,然后再文件下面点另存为,然后在保存类型中选择07版的或WPS什么的试试。我以前都是本子上2007的,结果到了台式的2003版的就打不开,结果我回去把它另存为2003版的就可以在台式的上面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