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连接的三个方面

楼主(2022-06-28):
  PCB连接的三个方面

   PCB是电子产品的基本组成部分,任何电子产品都需要制作PCB。然后,PCB在电子产品中,必须与其他设备连接在一起,这就是PCB互连。一般来说,PCB连接有三个方面:芯片到PCB, PCB内部,PCB和外部设备。今天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一、芯片与PCB的互连
  芯片与PCB互连,存在的问题是互连密度太高,会导致PCB材料的基本结构成为限制互连密度增长的因素。解决方法是,采用芯片内部的本地无线发射器将数据传送到邻近的电路板上。

  二、内部互连
   PCBS内部互连应遵循以下原则:使用高性能的PCBS,其绝缘常数分级控制,以管理电磁场。避免使用含铅元件,避免在敏感板上使用通孔加工,因为这一过程会造成通孔处的导线电感。选用非化学镀镍或浸镀金工艺,可为高频电流提供更好的集肤效果。

  三、外部连接
  对外的连接,主要有以下几种:

  1.导线焊接
  用导线将PCB印制板上的对外连接点与板外的元器件或其他部件直接焊牢即可,不需要任何接插件。

  2.排线焊接
  此方式常用于两块印制板之间为90度夹角的连接,连接后成为一个整体PCB印制板部件。

  3.印制板插座
  在比较复杂的仪器设备中,经常采用这种连接方式。从PCB印制板边缘做出印制插头,插头部分按照插座的尺寸、接点数、接点距离、定位孔的位置等进行设计,使其与专用PCB印制板插座相配。

  4.标准插针连接
  此方式适合用在小型仪器中,通过标准插针将两块印制板连接,两块印制板一般平行或垂直。

  希望以上内容可以帮助到您!

网友:
相连太近,存在密度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