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下正负交替的交流微电流如何检测?

楼主(2022-06-29):
我现在手里有一个摩擦纳米发电机,输出的信号是正负交替的微电流,单峰值在5微安至20微安之间,频率小于100Hz。我现在想检测这个信号,对产生的脉冲数进行计数,想询问大家是否有什么可行的方案呢?或者有什么芯片或者电路可以放大这个信号,便于后级检测?谢谢~

网友:
说个思路,输出接电阻后再输入到比较器,比较器输出就是频率一样的方波了

网友:
阻采样,然后用运放放大并且加直流偏置,使其输出电压在0~VREF, 后ADC。

网友:
ACS712这类霍尔电流传感器可以了解一下,具体能不能做到这么微小的电流,楼主摸索一下。

网友:
用电阻对地产生电压或者夸阻放大器。

网友:
用夸阻放大器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