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异常问题

楼主(2022-06-29):
如下图

这个运放电路在没有输入信号的情况下,有20mV的输出。
测试输入端电压不满足运放特性。

同一个电路,有的产品正常,有的就有这个问题。

替换运放后还是有这个现象,但是电压值变了一些(输出10mV左右)。
外围电路的阻值测试和图中是一样的

请问大家有没有思路?

网友:
    先查下你的运放在单电源供电下输出摆动范围,如果本身就达不到电源下轨0V,你就白折腾。另外你测试的20mV输出是什么样子的?有效值?然后根据你的测试算下噪声在输出的幅度,看看是不是噪声。

网友:
           运放本身会存在失调电压,具体多少请看运放规格书,另外失调电压也会受温度的影响,有十几mv的输出可能就是正常的;       如果无法满足你的需求,看看能不能加电路调零或者更换芯片

网友A:
    好像是运放芯片有问题。
其他电路不动,好的板子和有问题的板子,我只替换运放芯片,问题现象就交换了

网友:
    这个是正常现象,运放失调电压,失调电流了解一下。运放单电源供电最低输出电压和最高输出电压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运放芯片有问题。
其他电路不动,好的板子和有问题的板子,我只替换运放芯片,问题现象就交换了

    这不是运放的问题,是电路设计本身就有缺陷。你是单电源供电,在输入端没有任何偏置的情况下,它就相当于双电源供电的运放输入一个负电压,运放输出会到伏电压轨。你测试的电压应该是有的运放不是轨到轨的输出,你说的正常的应该试轨到轨输出的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