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只有一个串口,大家有啥好的串口扩展模块可以推荐?

楼主(2022-06-29):
网上找了,只有一个wk2114,还有其他模块可以推荐使用的不?) w$ ?1 J8 \) U3 @& m

网友:
    stc8系列有4个串口

网友:
    似乎还可以用通用IO口模拟串口哦,程序相对复杂些

网友:
    主要还是看做什么用。做项目的时候当然要考虑成本。软件能实现的坚决不加硬件。串口多的一般4口也就够用了。实在不行用脚多的模拟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