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主要材料都是什么?

楼主(2022-06-29):
FPC主要材料都是什么?

网友:
FPC主要材料是基材、透明胶、铜箔。

网友:
一个普通的FPC主要由两个材料构成:基材+保护膜,基材主要由PI或PET+胶+铜结合而成。

网友:
1、铜箔:基本分成电解铜与压延铜两种,厚度上常见的为1oz、1/2oz和1/3oz。

2、基板胶片:常见的厚度有1mil与1/2mil两种。

3、胶(接着剂):厚度依客户要求而决定。

4、覆盖膜保护胶片(Cover Film)。

5、覆盖膜保护胶片:表面绝缘用,常见的厚度有1mil与1/2mil。

6、离形纸:避免接着剂在压着前沾附异物;便于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