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为什么点进入CST MS时进入的是MWS

楼主(2022-06-29):
    我用的是2012版的CST,刚开始不知道点了什么默认设置,现在点进入MS工作室但是进入的总是MWS工作室,请问各位高手怎么解决

网友A:
    这个貌似要修改注册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要修改注册表。。。

    知道怎么修改注册表吗

网友: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暂时用以下方式解决:
File-New-选择MS工作室,勾选Always start with the selected module
    然后每次进CST自动进入MS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