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型热电偶MAX6675电路原理图以及51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22-06-29):
详细的K型热电偶MAX6675中文代码解析,分享给需要的朋友们。
电路原理图如下:

1、 将K 型热电偶“+”极接上模块T+ “-”极接上模块T-  ;
2、 SO、CS、SCK 分别接上单片机对应IO 端口;
3、 检查上述接线是否有误,确认接线OK 后,将 VCC、GND 分别接上 DC+5V、GND 注意不要接反,以免烧坏模块;

K型热电偶MAX6675测温的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
  • 开发环境:Keil
  • 单片机:AT89S52-24PU  晶振:12 MZ
  • 程序描述: K型热电偶+MAX6675,LCD1602 显示
  • designed by YING
  • 2012-08-29 21:16   完成
  • 注:1:本程序没有作断偶检测,请根据实际情况参考DATASHEET 编写
  •     2:本程序只供学习参考之用,请勿用于其它用途!!参考请自行验证程序正确性及可靠性!!!
  • **************************定义头文件*****************************************/
  • #include <reg51.h>
  • #include<intrins.h>
  • /*******************************************************************/
  • //lcd part
  • #define  LINE1     0
  • #define  LINE2     1
  • #define  LINE1_HEAD    0x80
  • #define  LINE2_HEAD    0xC0
  • #define  LCD_DELAY_TIME   40
  • #define  DATA_MODE    0x38
  • #define  OPEN_SCREEN    0x0C
  • #define  DISPLAY_ADDRESS   0x80
  • #define  CLEARSCREEN    LCD_en_command(0x01)
  • #define  HIGH   1
  • #define  LOW    0
  • #define  TRUE    1
  • #define  FALSE    0
  • #define  ZERO    0
  • #define  MSB    0x80
  • #define  LSB    0x01
  • /*******************************************************************/
  • #define  LCDIO     P1
  • sbit LCD1602_RS=P2^0;   //设置RS
  • sbit LCD1602_RW=P2^1;   //设置RW
  • sbit LCD1602_EN=P2^2;   //设置E
  • sbit MAX6675_SO=P2^4;
  • sbit MAX6675_SCK=P2^5;
  • sbit MAX6675_CS=P2^6;
  • unsigned char data disdata[5];
  • unsigned int Value;
  • /********************************************************************/
  • void LCD_delay(void);//LCD延时函数
  • void LCD_en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LCD写指令
  • void LCD_en_dat(unsigned char temp);//LCD写数据
  • void LCD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设置LCD显示位置
  • void LCD_write_char( unsigned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向LCD写入一个字符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向LCD写入一串字符
  • void LCD_init(void);//LCD初始化函数
  • /********************************************************************/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延时函数
  • /********************************************************************/
  • /***********************从MAX6675读取温度*********************************************/
  • unsigned int ReadMAX6675()
  • {
  • unsigned char count;
  • MAX6675_CS=1; //关闭MAX6675
  •   //_nop_();
  • //  _nop_();
  • MAX6675_CS=0;//置低,使能MAX6675
  • //_nop_();
  • MAX6675_SCK=1;
  • Value=0;
  • //_nop_();
  • //_nop_();
  • for(count=16;count>0;count--) //获取16位MSB
  • {
  •   MAX6675_SCK=0;  //sck置低
  •   Value=Value<<1;     //左移
  •     if(MAX6675_SO==1) //取当前值
  •    Value|=0x0001;
  •   else
  •    Value&=0xffff;
  •   MAX6675_SCK=1;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
  • MAX6675_CS=1;  //关闭MAX6675
  • return Value;
  • }
  • /***************************************************************************************/
  • /**************************温度值显示 **************************************************/
  • void tempdisp()
  • {
  •   unsigned int temp;
  •   unsigned int TempValue;
  • // unsigned int testD2;
  •   unsigned int xiaoshu;
  •    TempValue=ReadMAX6675();//读取MAX6675 转换后的温度数值;
  •    TempValue=TempValue<<1;         //去掉第15位
  •    TempValue=TempValue>>4;//去掉第0~2位
  •    xiaoshu=TempValue*10;
  •    TempValue=TempValue/4;             //MAX6675最大数值为1023。75,而AD精度为12位,即2的12次方为4096,转换对应数,故要除4;
  •    xiaoshu=xiaoshu/4;                        //与上述同理
  •         if(TempValue>=1024)
  •         {TempValue=1024;}
  •         disdata[0]=(TempValue/1000)%10+0x30;//千位 +0x30是对应LCD里的ROM字符位置编码
  •     disdata[1]=(TempValue/100)%10+0x30;//百位  +0x30是对应LCD里的ROM字符位置编码
  •     disdata[2]=(TempValue/10)%10+0x30;//十位 +0x30是对应LCD里的ROM字符位置编码
  •     disdata[3]=(TempValue)%10+0x30;//个位  +0x30是对应LCD里的ROM字符位置编码
  •     disdata[4]=xiaoshu%10+0x30;//分位         +0x30是对应LCD里的ROM字符位置编码
  •         if(disdata[0]==0x30)
  •         {
  •           LCD_write_char(4,LINE2,0x20);        //显示千位
  •           if(disdata[1]==0x30)
  •             { LCD_write_char(5,LINE2,0x20);
  •                   if(disdata[2]==0x30)
  •                LCD_write_char(6,LINE2,0x20);
  •                    else  LCD_write_char(6,LINE2,disdata[2]);         //显示十位
  •             }
  •            else
  •           {    LCD_write_char(5,LINE2,disdata[1]); //显示百位
  •                LCD_write_char(6,LINE2,disdata[2]);         //显示十位
  •           }
  •          }
  •          else
  •          {
  •          LCD_write_char(4,LINE2,disdata[0]);        //显示千位
  •          LCD_write_char(5,LINE2,disdata[1]);   //显示百位
  •          LCD_write_char(6,LINE2,disdata[2]);        //显示十位
  •          }
  •          // LCD_write_char(6,LINE2,disdata[2]);         //显示十位
  •          LCD_write_char(7,LINE2,disdata[3]);        //显示个位
  •          LCD_write_char( 8,LINE2,0X2e);//显示"点"
  •           LCD_write_char(9,LINE2,disdata[4]);        //显示分位
  •           LCD_write_char( 10,LINE2,0XDF);//显示"度"
  •      LCD_write_char( 11,LINE2,0X43);//显示"C"
  • }
  • /****************************主 程 序********************************************************/
  • void main(void)
  • {
  • delay_nms(10);
  • LCD_init();   //LCD初始化
  • delay_nms(50);
  • CLEARSCREEN;        //清屏
  • delay_nms(10);
  • LCD_write_string(0,LINE1,"temperature TEST");
  • while(TRUE )
  • {
  •         tempdisp();
  •         delay_nms(220);
  • }
  • }
  • /********************************************************************/
  • /******************** LCD 函数部份 ***********************************/
  • void LCD_delay(void)
  • {
  • unsigned char i;
  • for(i=LCD_DELAY_TIME;i>ZERO;i--)
  •    ;
  • }
  • /********************************************************************/
  • void LCD_en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 {
  • LCD_delay();
  • LCD1602_RS=LOW;
  • LCD1602_RW=LOW;
  • LCD1602_EN=HIGH;
  • LCDIO=command;
  • LCD1602_EN=LOW;
  • }
  • /********************************************************************/
  • void LCD_en_dat(unsigned char dat)
  • {
  • LCD_delay();
  • LCD1602_RS=HIGH;
  • LCD1602_RW=LOW;
  • LCD1602_EN=HIGH;
  • LCDIO=dat;
  • LCD1602_EN=LOW;
  • }
  • /********************************************************************/
  • void LCD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 {
  • unsigned char address;
  • if (y == LINE1)
  •   address = LINE1_HEAD + x;
  • else
  •      address = LINE2_HEAD + x;
  • LCD_en_command(address);
  • }
  • /********************************************************************/
  • void LCD_write_char( unsigned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
  • {
  • LCD_set_xy( x, y );
  • LCD_en_dat(dat);
  • }
  • /********************************************************************/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
  •     LCD_set_xy( X, Y );//设置显示XY地址
  •     while (*s)  // 写字符
  •     {
  •      LCDIO=*s;
  •         LCD_en_dat(*s);
  • s ++;
  •     }
  • }
  • /********************************************************************/
  • void LCD_init(void)
  • {  CLEARSCREEN;//clear screen
  • LCD_en_command(DATA_MODE);//8位模式
  •   LCD_en_command(DATA_MODE);
  •   LCD_en_command(DATA_MODE);
  •   LCD_en_command(DATA_MODE);
  • LCD_en_command(OPEN_SCREEN);//开显示
  • LCD_en_command(DISPLAY_ADDRESS);//设定显示起始位
  • CLEARSCREEN;//清屏
  • }
  • /********************************************************************/
  • /***********************  延时 *********************************/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
  •     unsigned int i=0,j=0;
  •     for (i=n;i>0;i--)
  •      for (j=0;j<1140;j++);
  • }
  • /********************************************************************/

网友:
我搭台测试了一下,平常室内温度应该是26度左右,显示却是57度。我打火机在探头边上烤,温度显示也会上升,但因为地鼠在那里57度,应该显示不准的了,不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啥问题。有谁懂得解答一下么,我是小白一个呢

网友:
补充一下,刚才用别的一个加热温控的程序灌进去,显示实时温度貌似正常了,说明硬件搭的没有问题,应该是这个程序算法有错吧,但是我不知道哪里有错,我只知道结果不对,要是相差个1-2度,我也看不出来会有问题,应为我没有校准设备,但是室内温度57度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
我下载了然后修改了那个LCD1602的接线位置。用的STC89C52RC.室温和火机测试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