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EMI-S4贴片二极管的极性鉴别和好坏测量

楼主(2022-06-29):
贴片二极管也叫晶体二极管,简称二极管。此外,还有早期的真空电子二极管。S4贴片二极管是一种电流单向传导的电子设备,半导体二极管内部有一个PN结和两个引线端子。S4贴片二极管根据施加电压的方向具有单向电流传导。

S4贴片二极管是由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烧结而成的p-n结界面。界面两侧形成空间电荷层,形成自建电场。

1、 S4贴片二极管型号标记和极性鉴别

贴片二极管的型号有字母、数字代码或字母+数字代码标记方法和颜色(代码)标记方法。

例如,印刷字“S4”的电气参数如下:PD=250mW;IF=1A;VRRM=40V;IR=1mA。在颜色标注方法中,主要是通过在负极标注的颜色找到型号,然后通过型号找到参数值。

贴片二极管极性识别方法:玻璃管贴片二极管,红色端为正极,黑色端为负极;矩形贴片二极管,白色横线一端为负极。

2、S4贴片二极管好坏测量

正常的S4贴片二极管,在电路测得,正向电阻小,反向电阻大,两者阻值有显着差异。脱开电路,若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正向电阻约为3kΩ,反向电阻为数百千欧或无穷大;若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挡测量,正向电压降为0.3~0.6V,反向电压降为无穷大。

3、S4贴片二极管使用注意事项

S4贴片二极管的使用也需要注意。只有正确使用,才能发挥正确的作用。首先要注意的是直流电压要一致。如果不一致,就会造成一定的不良事件。此外,必须正确连接正负极。如果它们没有正确连接,您将无法正常使用它们。当怀疑逆变器有故障时,切勿继续使用。您应该寻求专业维修,以确保您的生命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