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inx 7系列FPGA收发器架构五:还回测试/动态配置/关电等功能

楼主(2022-06-29):
本文继续介绍7系列FPGA收发器的共享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收发器还回(Loopback)测试功能
收发器动态配置功能
收发器关电功能
收发器数字监视功能

1.收发器还回功能
还回模式是FPGA收发器数据路径特殊配置模式,它将数据流返回数据源端。它可以在开发过程中使用,也可以在已经部署的产品中用于隔离、定位错误。该功能可以用来检查或测试近端(本地收)收发器或者远端(其他业务板)收发器收发链路是否正常工作以及判断通信链路信号质量。下图举例了4中回环测试模式。

从图中可以看到,还回测试模式分为两大类:
近端还回模式:发送数据在本地收发器内还回(图1中电路板A内)。
远端还回模式:发送数据经过远端收发器(即图中电路板B内)后,再还回本地收发器。
每个GTX/GTH收发器都有一个内置的PRBS(伪随机码)产生器和检查器。为了灵活的进行还回测试,每个收发器有4中还回测试模式:
近端PCS还回测试(如图1所示路径①):该模式需要将RX弹性缓冲器使能,并且RX_XCLK_SEL设置为RXREC。如果在正常操作时,RXOUTCLK用于驱动FPGA逻辑,并且RXOUTCLKSEL设置为RXOUTCLKPMA,此时,必须要将RXOUTCLKSEL选择为RXOUTCLKPC或者设置RXCDRHOLD=1'b1。
近端PMA还回测试(如图1所示路径②):该模式下,GTRXRESET复位信号在进入和退出该模式时需要设置。
远端PMA还回测试(如图1所示路径③):该模式下,TX缓冲器必须使能,并且设置TX_XCLK_SEL设置为TXOUT。GTTXRESET复位信号在进入和退出该模式时需要设置。
远端PCS还回测试(如图1所示路径④):该模式下,时钟校准使用与否,TXUSRCLK和RXUSRCLK端口必须由同意本时钟源(BUFG、BUFR或者BUFH)驱动。PCS还回不支持通道变速使能。

2.动态配置功能(DPR)
动态配置功能允许动态的改变
GTXE2_Channel/GTHE2_CHANNEL和GTXE2_COMMON/GTHE2_COMMON原句参数。DPR接口使用地址、数据分开的同步接口,很方便的实现参数的读、写配置。图显示了动态配置端口名称。

3.收发器关电功能
GTX/GTH收发器支持一列关电模式,这些模式支持一般的电源管理,也支持PCIe和SATA标准支持的模式。收发器提供不同级别的电源控制。每个通道内的每个方向都可以使用TXPD和RXPD端口进行关电控制。CPLLPD和QPLLPD分别影响CPLL和QPLL功能。

4.数字监视器功能
收发器接收均衡器的LPM(低功耗均衡)和DFE(判决反馈均衡)接收模式使用自适应算法优化收发器链路,数字监视器提供对这些自适应环路当前状态的可见性。数字监视器要求一个自由运行的时钟,可以为DPRCLK或者RXUSRCLK2。

网友:
很好的材料,看看

网友:
学习一下。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