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电流探头如何降低噪音

楼主(2022-06-29):
测量电流探头如何降低噪音:
高分辨率采集模式
大多数数字示波器在正常采集模式下可以提供8位的垂直分辨率。某些示波器在高分辨率模式下能够提供更高的垂直分辨率,通常可达12位,该模式可以降低垂直噪声,提高垂直分辨率。通常,在应用了较慢的时间/格设置时,在屏幕上捕获到的数据点非常多,此时高分辨率模式具有很大的影响。由于高分辨率模式下的采集将对单个触发点相邻的数据点取平均值,所以会降低采样率和示波器的带宽。
平均模式
如果信号是周期性的或是直流信号,您可以使用平均模式来降低示波器的垂直噪声。平均模式会多次采集周期性波形,并生成运行平均值以降低随机噪声。高分辨率模式会降低信号的采样率和带宽,而正常平均模式却不会。不过,平均模式会减缓波形更新速率,因为它要进行多次采集来计算波形的平均值,然后才能在屏幕上显示。当您选择大量平均值时,降噪效果比以上任何一种方法都要明显。
在使用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会导致示波器电流探头出现损坏的情况,有一些原因是产品自身导致的,而绝大部分都是由于操作人员操作不当所导致的,因此,在使用中,我们应特别注意防范,以免示波器电流探头发生损坏。通过对示波器电流探头各种故障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该类探头易损部件有:
1、电缆线断路;
2、电流探头的磁环坏;
3、电流探头的磁环线圈;
4、与电流放大器连接的电路板;
5、电流探头的滑动夹子的外观损坏;
而有效预防示波器电流探头发生损坏的举措包括以下几点:
1、预防损坏及使用的方法:使用时避免掉地或用力过猛;
2、磁环线圈比较细,过流会导致线圈烧毁;
3、磁环是易碎的材料,掉地或使用时用力过猛都容易使它破损。有损伤/损坏的磁环会造成测试不准或不能再测出电流;
4、预防损坏的方法:使用时电流夹子要对齐。注意,并在推动夹子过程时要小心;
5、电流夹子不对齐,裂痕都会使测试不准或无法测出电流。注意,推动夹子过程要小心;
6、预防损坏的方法:使用时电缆线不要太使劲拉、扭等。

网友:
    平均模式降低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