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 MWS如何进行以区域进行网格设置呢?

楼主(2022-06-29):
    各位大神,在meshing时遇到一些问题,要对信号线在关键区域进行较密的网格设置,而针对同一信号线在其他区域可以将网格设置较大。弱问一下,这个怎么设置啊,感谢感谢啦

网友:
    在solid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local mesh properties

楼主:
    可能我没有表述清楚,贴个图吧。模型的信号线比较长,需要在弯折的部分加密网格,而直线部分网格可以较大,但点solid就包括了两个部分,所以local mesh同时对两个部分进行了mesh,但是这样设定后网格数就太大了,跑不动了

网友:
    1. 把金属结构从拐弯的地方切断,按照两个结构处理。
或者:
2. 在拐弯处建真空结构,加密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