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配置中的PS配置和AS配置有哪些区别?

楼主(2022-06-29):
    FPGA配置中的PS配置和AS配置有哪些区别?

网友:
    PS:被动串行方式,时钟(DCLK)对被加载的FPGA来说是输入,也就是说,加载同步时钟是外部时钟,主要用于外部主机(如CPU或CPLD)加载FPGA
    AS:主动串行方式,时钟(DCLK)对被加载的FPGA来说是输出,也就是说,加载同步时钟是FPGA内部时钟,主要用于PROM加载FPGA

网友:
    一个是主动 一个是被动 方式不同 外围电路就不同

网友:
    jtag是调试模式,
    as是主动模式,即fpga主动获取配置信息,与epcs芯片配合使用
    ps是被动模式,即外部的控制器将配置信息加载给fpga,fpga被动接受,一般的外部控制器可以是arm,单片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