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v信号转开关量的电路实现方法?

楼主(2022-06-29):
    想把一个0-0.1v开关量信号变成0-5v的开关量信号,请问是用做运放放大还是用比较器,要求开关变化速度10M。请问在高速度的情况下,如何简单稳定的实现信号转换?

网友:
    就是0-0.1v的方波,转成0-5v的方波,输入到单片机!

网友:
    用比较器,速度快

网友:
    信号得放大    放大后不需要处理触发器就行了    要处理就进I/O就行了    用电平比较器或者PAC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