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最近用multisim仿真硬件,其中有多个电源,也就有多个地,但multisim只有2个地,而...

楼主(2022-06-29):
最近用multisim仿真硬件,其中有多个电源,也就有多个地,但multisim只有2个地,而且还是不能命名的。

网友:
    单电源放大正弦波,你应该把运放输入端的基础电位设置在1/2电源上,可用电阻分压。

网友:
    这是HSPICE仿真时用的,描述电路中各器件管脚间的连接,以及具体数值

网友:
    一个地就够了,要那麽多多干啥

网友:
    所有的地都会在电源入口位置有公共点

网友:
    补充,电源有两种拓扑,一种是单点接地,一种是多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