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 BOT面的动态铜只避让一部分

楼主(2022-06-29):
如下图所示,BOT面铺地铜,只有2个1210封装的避让了,其他都没有避让,同一个pcb只有BOT面是这样,重铺无网络的动态铜会避让,assign为GND就又是下图情况。已经检查过:shape设置是smooth,动态铜,update和database check也不管用,重启电脑和软件也不行。
    大家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怎么解决它?

网友A:
    你检查下所有层,看是不是哪里有啥东西呢,不然不应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下所有层,看是不是哪里有啥东西呢,不然不应该呀

没有什么东西,报的DRC是线和孔到shape的间距为0,route keepout也不会避让,都报错。而且如果有其他东西干涉,动态铜应该可以自动避开的。

网友:
    软件bug.
    找出是哪个区域引起的, 把区域内的线删了重新连.

网友:
    是软件BUG,BOT层不要整板铺铜,分两块铺,有问题那部分单独铺铜,然后把两块铜用一小块静态GND铜连起来。

网友:
    Shape——global dynamic param... ——Force Update试试
    把shape删除了,重新画一个新的shape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