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RTL时序优化迭代的技巧有哪些吗?

楼主(2022-06-29):
你知道RTL时序优化迭代的技巧有哪些吗?

网友:
需要对原有架构、规格、关键电路非常熟悉。多次实践证明不清楚原有设计的情况下做出的方案,往往只会越改越烂。判断是否熟悉的标准是能够讲清楚整个模块代码->能够自己画出整个微架构->能够提出有效的PPA优化方案。其实这一条经验是并不特指高频设计,是做好设计的基本功,缺陷率高同学往往问题就出现在这里。

网友:
    verilog描述的就是电路,时序优化也是在电路上进行精简。这个技能我认为掌握了本科的数字电路课程就可以做到,加法器、锁存器、比较器、多路选择器、布尔表达式化解等。另外对for循环展开、if esle分支、按位运算等常见写法进行电路转换。写代码时需要能感知Critical path,并算出其大概的逻辑级数。

网友:
    在时序优化过程中常用的一种手段就是牺牲部分非关键场景的性能,敢于牺牲一些边缘场景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