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adence中处理PCB 时,如下图,元器件上面的长度标识这些怎么去掉

楼主(2022-06-29):
请问cadence中处理PCB 时,如下图,元器件上面的长度标识这些怎么去掉

网友:
在属性中将DIM层关闭不显示就可以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把option中的相应尺寸层Dimension显示关闭即可

网友:
    这是封装里自带的吧,做好不要删掉,可以把相应的层面给关掉就可以了,如果非要删掉的话,就选删除键,在Find栏里选择text。

网友:
    我对你这个封装挺感兴趣,哪里弄的这种有尺寸标注的封装?

网友:
    解铃还须系铃人,同样是激活尺寸功能,右键   选择Delete框选一下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