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NTC采样信号怎么传送到两个ADC采样电路中?

楼主(2022-06-29):
一个NTC采样信号怎么传送到两个ADC采样电路中?

网友:
    每一路串联电阻,接到ADC的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接两路电压跟随再到ADC采集口

网友:
    ADC采样要注意ADC输入阻抗的问题,所以有成本预算的前提下,加个运放做缓冲,那么就可以同时供给两个ADC采样。如果成本功耗不允许,就只能尽可能减小分压电阻,然后两个ADC尽量错开采样(分时复用)或者一起采样(确保时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