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出现错误

楼主(2022-06-29):
ERROR -- Model MUR1100 used by D_D1 is undefined
ERROR -- Model IRFD020 used by M_M1 is undefined
二极管和mos管未定义,网上说是缺少nom.lib文件。有使用Pspice的朋友帮忙传下nom.lib文件吧,文件目录应该在orcad\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下

网友:
在Capture工程中将PSpice model parameter 加入模型设定栏中
Setting simulation/configuration files/Library>>Browse>>Add to design

网友:
nom.lib文件你肯定是有的,只是这两个管子没有注册进去而已,把它们所在库的文档加到这个文件里,保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