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和IGBT有何区别?

楼主(2022-06-29):
固态继电器和IGBT有何区别?

网友:
不知道你指的固态继电器是否无触点继电器;如果是一般的继电器,那就是机械接触性的开关,是无源器件。而IGBT是一种能够开关工作的大功率器件,是有源器件。

网友:
IGBT可以实现高速工作的继电器的功能,但是继电器不一定就是IGBT。

网友:
在有的无触点继电器中也采用了有源器件,这就要看具体是采用什么器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