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工作温度是指芯片的发热温度嘛,还是指环境温度呢?

楼主(2022-06-29):
芯片的工作温度是指芯片的发热温度嘛,还是指环境温度呢?

网友:
    芯片(晶圆、裸片)的结温

网友:
    工作环境的温度

网友:
    工作温度是芯片工作环境温度,结温是芯片内部温度。

网友:
    芯片的工作温度一般指的是结温,可以通过热阻来计算在某环境温度下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
如果 Datasheet 寫 TjJunction Temperature),這是指芯片工作時,核心(接面)所能承受的最高溫度。

如果 Datasheet 寫 TAAmbient Temperature),這就真的是指芯片能正常工作,所能承受的最高環境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