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连线问题

楼主(2022-06-29):
请问下给位大佬,我如果想使用skill实现连线的功能(add connect),需要调用哪个函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Shell("add connect")

    感谢指导。我试了下,这个是进入了add connect的模式,我如果要调用函数将两个坐标直接用线连起来,需要怎么做呢?

网友A:
    axlPathStart
    axlPathLine
    axlDBCreatePath

    或者
    axlDBCreateLine
    应该也可以,这个我没试过。

网友B:
    这是要开发自动routing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PathStart
    axlPathLine
    axlDBCreatePath

    这个可以,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开发自动routing功能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