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限流电阻怎么选择?

楼主(2022-06-29):
DIY一个RGB的LED灯,调光器+恒压驱动来控制。RGB灯珠是3W 500ma,8串3并24颗灯珠。RGB单色红2.2-2.4V电压,绿蓝色3.2-3.4V电压。现在用24V恒压电源去驱动,红色8串用一个15R3W的电阻去限流。但是绿蓝色的电压以及超过24V了,怎么加限流电阻进去呢?加个1/4W 1R的电阻可以吗?

网友:
个人感觉楼主所用的电阻可以用。

网友:
用恒流源驱动。

网友:
先算一下多出的功耗,比如说红光这一路,假设要做6W,那对就24V输入的话,这一路的电流就需要6/24=0.25A。再算一下压差,你是8串红光,红光假设Vf是2V,那就是24-8*2=8V,那电阻要承担的功耗就是8*0.25=2W, 所以用3W的电阻没错, 再来算电阻值, 8/0.25=32R。
以上,就是理论计算过程,实际可以根据做出来的电流值再微调,电流大就调高点阻值,电流小就降低点阻值。
只是我个人觉得如果能接受的话,每一路里串个线性的恒流IC更好些,灯的效果保持时间长。比如说可以加一个XZ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