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如何统计所画电路图中的所有元件个数?

楼主(2022-06-29):
    altium designer中如何统计所画电路图中的所有元件个数?

网友:
    软件的原理图环境和PCB环境下都有一个Report的菜单项,里面有两种报告文件都可以统计所使用的元件,一种是针对当前原理图的,一种是针对同一个项目下所有原理图的。

网友:
    Report的菜单项里面可以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