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添加PCB丝印

楼主(2022-06-29):
  如何添加PCB丝印

  上篇文章我们介绍了PCB丝印的作用和添加的必要性,今天就跟着小编一起来看看,PCB电路板丝印要怎么加到电路板上吧。

  1、摆放的位置
  一般来说,电阻、电容、管等元件的屏,放置时,不要使用四个方向,这样会导致调试、维修、焊接时,看着屏很累(板要转动几个方向)。
  因此,建议按两个方向摆放,如下图所示。这样,查看屏幕就非常重要了。
  如下图所示,如果组件周围密度太大无法放置丝印,可以将丝印写在附近的空白处,标记箭头,最好画个方框,这样更容易识别。
  2、过孔尽量不要打在丝印上。
  如下图所示,过孔了打在8字那里,打板回来之后,你会分不清,它是R48还是R49。
  3、丝印不要压在高速信号线上(如,时钟线等)。
  此建议适用于顶部或底部的高速信号线,因为这些信号线可视为微带线。
  信号在微带线上运行的速度(相位速度)与介质有关。如果在线路上按下丝印,如下图所示,介质会变得不均匀,导致相速变化,最后表现为阻抗不连续,影响信号质量。
  当然,内层的信号线不会有这个问题。
  4、丝印的阅读方向要跟使用方向要一致。
  如下图所示,丝网印刷的读取方向与芯片的使用方向一致,主要是在焊接过程中,以减少反向焊接的概率。
  其他的,如电解电容器,不遵循这个建议,因为您可以指定正负极性。
  5、丝印上要标清楚引脚号。
  如图所示,P3连接器上有4个引脚编号,便于调试安装。此外,在引脚密集的地方最好也做标记,如:芯片、FPC插座等。
  同时P3的读数方向与连接器的使用方向一致。
  6、特殊封装的丝印。
  针对BGA、QFN这类特殊封装,丝印的尺寸要跟芯片的尺寸完全一致(如下图所示),否则,会很难对齐,从而影响焊接。
  7、安装孔的丝印。
  这里,在安装孔附近增加了螺丝的丝印,同时标明了长度和螺丝总数,方便安装。
  8、丝印的二义性。
  最常用的是RS232,很多人会标记RX和TX,但是PC端也有RX和TX啊,什么时候用交叉线,什么时候用不交叉呢?
  这就导致了丝网印刷的模糊性,使人们傻傻的去区分。
  这里,添加了两个箭头来表示信号的方向(如下图所示),这样您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如何连接导线。
  不仅RS232可以做到这一点,其他的,如:SPI,带收发信号线,可以做到这一点。

网友:
    丝印千万不能放在焊盘上,不然又丝印层,焊盘就焊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