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分析采样电路的三个组成部分

楼主(2022-06-29):
  采样电路的使用实际上是电路的一个闭环控制过程,也可以理解为一个负反馈过程,采集的信号被传送到主控制芯片进行调整。今天中信华的技术人员就来为您介绍一下采样电路的三个组成部分分析!一起来看看吧!
  这里的采样实际上分为电流采样、电压采样、直流采样和交流采样。采样类型由负载决定,采样可分为高压侧采样和低压侧采样。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常见的电路:这个电路是一个同步信号产生电路,常用于电网电压采样电路。

  该电路由三个部分组成:
  1、电阻、滑线变阻器和电压比较器LF353组成缓冲环节。
  2、电压比较器LF353进行过零点比较。
  3、电路输出部分,即mcu系统的钳位保护I/O端口的輸入电路。

  根据虚短和虚断,我们可以求出这个电路第二部分的电压,公式和同相比例运算的计算方法一样。R5属于第二部分的反馈电阻,补偿这部分的采样信号稳定。
  我们继续看下面这个电路。
  该电路也是一种同步信号产生电路。
  第一部分:由一阶RC构成的滤波电路,即微分电路。lm124的这种连接起着电压跟随器的作用,它构成了电压跟随器的作用。
  第二部分:电压比较器,用于实现过零比较。可以注意到,该比较器使用滞后链路来抑制干扰和信号振荡。

  设计运放的时候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输入偏置电流:设计运放的时候切记虚短虚断的存在。如果输入偏置电流,就会造成很大的后级误差。
  2)PSRR:选运放的时候,在成本控制基础上选择一个PSRR较高的运放。
  3)运放补偿电容不能乱加,一不小心就会把相位给颠倒。我们知道电容的电流和电压是相位差的。
  4)注意压摆率和添加反馈电阻,还要注意运放采样时间和耗散功率。

  以上采样电路的三个组成部分分析,希望可以为您提供一些参考!

网友:
    采样电路可以用运放实现
如果采集电流,可以把电流变成电压,在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