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请问我用符号计算计算出了一堆公式,用r去替换公式中的某部分该怎么做啊?

楼主(2022-06-29):
比如f=((x - xi)^2 + (eta - y)^2)+1,我想用r替换((x - xi)^2 + (eta - y)^2)部分, 即变成f=r+1 请问这该怎么做啊 subs为啥不行 subexpr也不行

网友:
    因为你要的操作并不是subs替换,而是定义了新的变量r,及与r相关的函数f=r+1,所以,你要新建一个f函数

网友:
    直接转为字符,用replace函数替换,再回复sym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