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跨时钟域时可能出现的三个主要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楼主(2022-06-29):
讨论跨时钟域时可能出现的三个主要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网友:
SoCs正变得越来越复杂,数据经常从一个时钟域传输到另一个时钟域。

网友:
1、如果不稳定的数据被输入到设计中的其他几个地方,它可能会导致大电流,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导致芯片烧坏。
2、不同的 fan-out可能会读取不同的信号值,并可能导致设计进入未知的功能状态,导致设计出现功能问题。
3、目标时钟域输出可能稳定到新值或返回到旧值。然而,传播延迟可能很高,会导致时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