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东西控制igbt?

楼主(2022-06-29):
什么东西控制igbt?就是说igbt的频率由什么东西控制?

网友:
调幅控制方法是通过调节直流电压源输出(逆变器输入)电压Ud(可以用移相调压电路,也可以用斩波调压电路加电感和电容组成的滤波电路,来实现调节输出功率的目的。即逆变器的输出功率通过输入电压调节,由锁相环(PLL)完成电流和电压之间的相位控制,以保证较大的功率因数输出。

网友:
脉冲密度调制方法就是通过控制脉冲密度,实际上就是控制向负载馈送能量的时间来控制输出功率。

网友:
    ±脉冲宽度调制方式(PWM控制方式): 周期T不变,通过改变开通时间Ton改变占空比的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