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4层面颜色录制的失效的问题

楼主(2022-06-29):
    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allegro17.4层面颜色录制的失效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17.2就失效了, 我回了二個帖子了.

对呀,不知道是否有解决办法?

网友B:
    录制的时候定位的是坐标,回录会出错,坐标不一样。直接用skill写死哪个层是啥颜色就可以。

网友(点评):
是指令, 不是ski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录制的时候定位的是坐标,回录会出错,坐标不一样。直接用skill写死哪个层是啥颜色就可以。

    不是颜色问题,是选择要打开那些层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颜色问题,是选择要打开那些层面

    一样的啊,给你个事例
defun( ART_BOTTOM ()
            axlVisibleDesign(nil)
            axlVisibleLayer("ETCH/BOTTOM" t)
        axlVisibleLayer("PIN/BOTTOM" t)
            axlVisibleLayer("VIA CLASS/BOTTOM" t)
        axlVisibleLayer("DRC ERROR CLASS/BOTTOM" t)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DESIGN_OUTLINE" t)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OUTLINE" t)
            axlVisibleLayer("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BOTTOM" t)
            axlVisibleLayer("ROUTE KEEPIN/ALL" t)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SILKSCREEN_BOTTOM" t)
            axlVisibleLayer("REF DES/SILKSCREEN_BOTTOM" t)
        axlVisibleLayer("Boundary/BOTTOM" nil)
            axlUIWRedraw(nil)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啊,给你个事例
    defun( ART_BOTTOM ()
        axlVisibleDesign(nil)

    skill函数我还不怎么熟悉,用您的修改一下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啊,给你个事例
    defun( ART_BOTTOM ()
            axlVisibleDesign(nil)

    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