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输入端口的输入功率怎么设置呢?

楼主(2022-06-30):
    功率为mW级的 在哪里可以设置呢?

网友:
    你确定你需要修改输入功率么?
 确定的话,可以试试Simultaneous excitation,里面可以修改端口的幅值参数。

网友:
    楼上正解,这似乎也是唯一的办法吧

网友:
    我只知道这里可以修改,而且还不确定这样是不是正确的。
 不过回到楼主的问题,CST MWS里面端口的默认功率不是1 mW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