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作原理图器件封装时,一般较Datasheet上的标准尺寸多画多少

楼主(2022-06-30):
在画器件PCB封装的时候,器件的引脚一般多画多少,芯片的尺寸一般多画多少? 我看到“电阻电容本身的大小与封装形式无关,封装与标称功率有关”,请问这个标称功率怎么计算。

网友:
    给你推荐一本毛老师的书《PCB封装与原理图库工程设计》

网友:
    datasheet上有推荐封装尺寸图,按这个尺寸做就可以了,另外,solder mask层在pad层的基础上长宽各增加0.1mm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看你怎么用,而且元件大小也不一样,一般长度预留1-2mm,宽度0.5-1都可以这样手工焊接和后期维修都比较方便,有的比较精细像FPC排线管脚就按照图纸做,有的规格书上面会提供公差,你直接加最大的公差就行了,像FPC座子,根据不同数目管脚,尺寸大小不一样,所以公差也会变,有0.3mm的公差的,还有0.5,甚至还有1mm的,所以这个得根据实际封装来定义常用的1-2mm差不多。

网友:
    快速建封装(SOP)
名称        最小值(单位mm)        经典值(单位mm)        最大值(单位mm)
    趾部填充/JT        0.3                0.4                                 -
    跟部填充/JH        0.2                0.4                                 -
侧面填充/JS        0                0.1                                 -
注:Zmax=2JT+Lmax; Gmin=Smin-2JH; X=Wmax+2Js
这个公式是本人经过综合优化GJB 3243及IPC SM 782A标准后得出的,按上面公式建既满足IPC又满足GJB。

网友:
    0.5   1

网友:
    基本上都是按datasheet上来,如果觉得引脚短了稍微调整下就好了。就AD来说,只要IPC的按规格书上来基本上都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