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才能清除SMT中误印锡膏?

楼主(2022-06-30):
请问怎样才能清除SMT中误印锡膏?

网友:
将误印的板浸入一种兼容的溶剂中,如加入某种添加剂的水,然后用软毛刷子将小锡珠从板上去除。

网友:
宁愿反复的浸泡与洗刷,而不要猛烈的干刷或铲刮。

网友:
在锡膏印刷之后,操作员等待清洗误印的时间越长,越难去掉锡膏。误印的板应该在发现问题之后马上放入浸泡的溶剂中,因为锡膏在干之前容易清除。